【已解决】求助:出gerber时异型孔的问题

楼主(2011-05-14):
当我把记录异型孔信息的.rou文件添加进去时,在cam350(10.0.1版本)中显示如下:

将.rou文件去掉后显示正常了,如下:

这是为什么啊?附件是我点nc route后生成的异形孔数据文件。纠结了一个下午,不知道为什么,请大家帮分析一下,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找到原因了,一个低级的cam350操作错误导致了问题的发生。真悲剧。
出gerber时我用的format是3.5,但导到cam350时我用了默认参数,如下图,于是就悲剧了

后来我改成下面的参数在cam350中就能正常显示了

再放一张比较正常显示的图:

现在又有一个问题,就是上图我用红色方框框的部分,为什么我在出gerber时选了“Suppress unconnected pads”后在内电层这几个没有连接的焊盘还有焊盘显示?别的过孔啊和焊盘都没有了,就这三个过孔焊盘有,真是奇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