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,铺铜后什么添加VIA?

楼主(2011-05-14):
新手求助,铺铜后什么添加VIA,看别人添加没看到网络,我加的看到很多网络,应该什么设置呢,谢谢?

网友:
将connection的颜色设为黑色就可以了

楼主:
null

是这样的吗,谢谢

网友:
把这个网络的鼠线颜色隐藏就可以 了

网友:
在任意兩個過孔過走一倏線,重新鋪一次銅就沒

网友:
ctrl+M一下先 ,这样就勉强可以接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