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入公司LOGO后应该放在哪一层出光绘?

楼主(2011-05-14):
我放在丝印层,出光绘后找不到它的踪影,应该如何操作这步骤?谢谢.

网友:
建议放在

网友:
lz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吗?

楼主:
我用的是16.3版本,后来单独出了一层光绘才可以, 它不是丝印层在PEN3

网友:
pen3层是什么层

网友:
个人喜欢放在Package Geometry的丝印层,理论上随便你放在哪层,但在出丝印层的GERBER的时候把那层选上就OK了。

网友:
看个人喜好, 正规是放在 丝印层。  其实是可以放在任何层上,

最主要是看你出光绘有没有用这层罢了。
每层都有各自独立的含意。 新人最好规规矩矩放。。 高手些 随便弄。。

网友:
建议单独添加LOGO层,出光绘时可根据需要把这个LOGO层放在丝印里或表面层。

网友:
看个人喜好了,本人一般放在放在 丝印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