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2的问题。。。很无解

楼主(2011-05-14):
其他的都能正常使用,但是鼠标到右侧的visiable上面后就会报错退出软件。。。。请教高手~~~~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的???

楼主:
求解决。。。不想得到的答案是重装软件。。。。我重新安装了好几遍了。。。已经

网友:
license 问题或系统问题!

网友:
哎,我的是重装解决的  一般卸载后 还把注册表清理一下

网友:
可能是安装完成后在点Crack.exe这个时你手动关掉窗口,要一直等他自动退出。

楼主:
o(︶︿︶)o 唉。。。有板子不能画。。。

楼主:
不知哪里有16.2的软件下载。。。。求解高手。。。。

网友:
解决办法如下:打开后不要把鼠标移动到visiable附近,而是选择View----Reset UI to cadence default

网友(点评):
感谢感谢~~~~~真的解决了也~~~

网友:
   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,没办法 重装16.3解决了。

网友:
    哈哈,这个问题我碰过三回,第一次也是以为需要重装才好,先装了新的破解包,但是问题依旧,后来被我无意中发现,这是16.2的Bug,其实只需要在打开16.2后将右则的find、Options、visiable三个面板移动下顺序就行了,当然不要先移动visiable面板就行了,问题肯定可以解决,我试了好多回,都是这样解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