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

楼主(2011-05-15):
从pcb导入网表事,出现如下错误,不知从何处理:
cadence Design Systems, Inc. netrev 16.2 Sun May 15 10:29:26 2011
(C) Copyright 2002 Cadence Design Systems, Inc.
------ Directives ------
RIPUP_ETCH FALSE;
RIPUP_SYMBOLS ALWAYS;
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;
SCHEMATIC_DIRECTORY 'D:/CadenceProject/功放电路/allegro';
BOARD_DIRECTORY '';
OLD_BOARD_NAME 'D:/CadenceProject/test/tes.brd';
NEW_BOARD_NAME 'D:/CadenceProject/test/tes.brd';
CmdLine: netrev -$ -i D:/CadenceProject/功放电路/allegro -y 1 D:/CadenceProject/test/#Taaaaaa02476.tmp
------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------
Starting to read D:/CadenceProject/功放电路/allegro/pstchip.dat
   Finished reading D:/CadenceProject/功放电路/allegro/pstchip.dat (00:00:00.18)
Starting to read D:/CadenceProject/功放电路/allegro/pstxprt.dat
   Finished reading D:/CadenceProject/功放电路/allegro/pstxprt.dat (00:00:00.00)
Starting to read D:/CadenceProject/功放电路/allegro/pstxnet.dat
   Finished reading D:/CadenceProject/功放电路/allegro/pstxnet.dat (00:00:00.00)
------ Oversights/Warnings/Errors ------

ERROR(SPMHUT-1): Illegal character(s) present in the name or value.
------ Summary Statistics ------

#1  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
netrev run on May 15 10:29:26 2011
   DESIGN NAME : '功放电路'
   PACKAGING ON Sep 28 2008 21:55:15
   COMPILE 'logic'
   CHECK_PIN_NAMES OFF
   CROSS_REFERENCE OFF
   FEEDBACK OFF
   INCREMENTAL OFF
   INTERFACE_TYPE PHYSICAL
   MAX_ERRORS 500
   MERGE_MINIMUM 5
   NET_NAME_CHARS '#%&()*+-./:=>?@[]^_`|'
   NET_NAME_LENGTH 24
   OVERSIGHTS ON
   REPLACE_CHECK OFF
   SINGLE_NODE_NETS ON
   SPLIT_MINIMUM 0
   SUPPRESS   20
   WARNINGS ON
  1 errors detected
No oversight detected
 No warning detected
cpu time      0:01:27
elapsed time  0:00:01

网友:
    看了 下 你的 器件封装做的有问题 有些封装的硬件 没有和原理图的硬件脚 对应 另外你的工程名字最好不要用中文 这个软件对中文支持不是很好 我把你中文的名字改了 以后再生成网表 导入以后是可以的 不过有封装上的错误 你可以自己看看

网友:
    路径中不要用汉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