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:钻孔光绘输出成这样了,能行吗

楼主(2011-05-15):
画了近两周,终于要出板了,钻孔光绘输出成这样了,表格在板框内,叠在一起了,什么原因啊,这样给制版厂能行吗?

楼主:
顺便再问一下,drill drawing输出时弹出这个对话框是什么意思?谢谢了

网友:
重新设置一下坐标原点再输出。

楼主:
谢谢回答,怎么设置?

网友:
1.在CAM的drill  drawing层中选择options----drill  symbols---修改Location 中X Y的坐标使之不重合
9 Z& y4 M1 _8 t8 b2.drill  drawing输出时弹出的对话框是选择输出哪一层的drill

楼主:
搞定,多谢两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