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如何把IBIS模型加到Hyperlynx中进行仿真?

楼主(2011-05-15):
我是名大四学生,做毕业设计要用到此软件,以前完全没用过,请各位大侠指点啊!

网友:
    加到安装目录的hyperlynx的默认库中,或者自己把你ibis模型目录加载在hyperlynx的directory目录路径下。加载之前模型要用hyperlynx的ibis模型编辑器进行检查成功了才可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感谢感谢,我去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