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完整的卸载PADS

楼主(2011-05-15):
  大家好。我的电脑之前用的是破解版的,而且很不好用,有好多功能都没有,现在有好的pads了。怎么卸载都卸载不干净,老是有残留的错误存在,但是就是找不到在那里,很气恼

网友:
用PADS本身的安裝軟體去移除

网友:
以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、、后来就直接重装系统。。

网友:
用360强力卸载应该可以卸干净

网友:
重装系统, 干干干干净净

网友:
之前也遇到过问题, 只好重装系统.

网友:
不会吧,这麻烦!

网友:
不一定要重裝系統,在注冊表找到PADS文件卸载OK

网友:
直接重装系统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PADS软件 我之前没有安装好!又不想重复安装,可不可更新这款软件啊!
  有的话在那里更新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是之前安装的时候没安装好,可否更新呢?  可以更新的话!又怎么更新?

网友:
由于本人第一次安装PADS9.3,没作任何选择,导致第一次安装失败,后面就怎么也没法安装了,这个该怎么处理呀?我不想重装系统~~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也不知道哦!我没用过2007以上的 不好意思

网友(2011-06-28):
软件删掉,环境变量删掉,最主要的还是删干净注册表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额 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