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給區域鋪銅換層

楼主(2011-05-15):
如何給區域鋪銅換層

网友:
不太明白你要怎么换层。铺铜时选择你需要的层就好呀,与其他层的铜皮连接时加过孔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有時候畫錯了,畫到另一層上去了的時候需要轉層

网友:
使用Editor菜单下的change命令,在find中选择shape,在option中new subclass选择想要铺铜的层面并勾选。点击铜箔(已经铺错的这块),铜箔就会change到你想要铺的那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非常感謝,按照你的方法已經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