删除ratsnet_scheduel属性

楼主(2011-05-15):
怎样删除ratsnet_scheduel属性啊!!!

网友:
ratsnet_scheduel是个什么属性?可以截图显示下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在ratsnet_scheduel里设置了电源和地的鼠线用图中的小方块显示,

楼主:
自己搞明白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logic下面的net_scheduel菜单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啊,是Edit/properties里面添加的,不知道和LOgic下的一样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