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埋盲孔出DILL文件的问题

楼主(2011-05-15):
那位高手有关于埋盲孔出钻孔文件的详细设置和注意点,请指导一下。谢谢!

网友:
出DILL文件时有几类孔就出几层DILL,如6层板里有
DILL1-2
DILL5-6
DILL1-6
就需要分别出上面三个DILL文件。

网友:
drill legend要自己单独拉开,否则会重叠的。

网友(2016-05-06):
对应的出的drill drawing也要相应匹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