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MIF接口的实现

楼主(2011-05-16):
想请教一下大家关于EMIF接口的实现,就是想通过DSP发地址和数据给FPGA,然后从FPGA指定地址读取数据。
1 : 有哪些端口?
2 : 时序要求是什么样的?
谢谢大家指导。

网友:
FPGA采用FIFO,须连接16位数据线,片选信号,读,写信号线至FPGA。由于是异步总线,速度不可能很高。FPGA端可能会用到流控。时序按照EMIF总线来做即可。

网友:
控制好的话,只用地址和数据线就可以,但注意DSP ready信号的连接及配置,防止导致DSP不干活。

网友(2011-08-12):
不是很明白,最好有更详细的说明!

网友:
Thanks.Thanks.Thanks.Thank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