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读懂灌铜错误报告?

楼主(2011-05-16):
灌铜时产生如下err问件 求各位大侠帮小弟看看:

THERMAL RELIEF ERRORS REPORT -- X1-V-4S-M-V1.0.pcb -- Mon May 16 10:55:51 2011

       Drilled pads with                    Nondrilled pads with
less than 100% thermal extensions      less than 25% thermal extensions
Report of Thermal Spokes Generator.
On Top:
J3.7    (3385, -1340) # =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2.7    (2380, 340) # =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.7    (3630, 350) # = 0
J3.15   (2985, -1340) # = 0
J1.9    (2989, -1625) # = 2
J1.11   (2889, -1625) # = 1
U5.17   (1965, 237) # = 0
J1.13   (2789, -1625) # = 0
J1.15   (2689, -1625) # = 0
J1.7    (3089, -1625) # = 2
U11.17  (3205, 232) # =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11.7   (3080, 345) # = 0
J3.13   (3085, -1340) # = 0
J3.11   (3185, -1340) # = 0
U9.65   (3542.36, -731.22) # = 2
U3.65   (2237.36, -731.22) # = 2
U2.17   (2505, 227) # = 0
U8.17   (3755, 237) # =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9.41   (3552.2, -967.44) # =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9.38   (3493.15, -967.44) # =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9.56   (3778.58, -741.06) # =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9.25   (3306.14, -741.06) # =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3.56   (2473.58, -741.06) # =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3.41   (2247.2, -967.44) # =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3.38   (2188.15, -967.44) # =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3.25   (2001.14, -741.06) # =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5.7    (1840, 350) # = 0
J3.9    (3285, -1340) # = 0
Total Drilled pads:   16               Total Nondrilled pads:   12

网友:
a: 覆铜时有下面的坐标的管脚应该连接而没连接,或者只连接一个。考虑单线引出。不过应根据实际情况解决。
b:这是thermals下的drilled thermals和non-drilled thermals的min.spoke个数小于您设定的数,请把drilled thermals和non-drilled thermals的设置变为flood over就可。
c:列出的是网络相同应该覆铜的但没有覆铜或者焊盘引出线少于Thermals中设置的参数。焊盘没覆铜可能是因为安全距离过大,可以添加走线;Thermals中Min.Spoke设置成1即可。
d:这个应该是焊盘覆铜没超过50%吧!

网友(点评):
版主解释的真详细!学习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jimmy 能在详细解释下么?a、b、c、d指的是?

网友:
1: 覆铜时有下面的坐标的管脚应该连接而没连接,或者只连接一个。考虑单线引出。不过应根据实际情况解决。
2:这是thermals下的drilled thermals和non-drilled thermals的min.spoke个数小于您设定的数,请把drilled thermals和non-drilled thermals的设置变为flood over就可。
3:列出的是网络相同应该覆铜的但没有覆铜或者焊盘引出线少于Thermals中设置的参数。焊盘没覆铜可能是因为安全距离过大,可以添加走线;Thermals中Min.Spoke设置成1即可。
4:这个应该是焊盘覆铜没超过50%吧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哈哈 多谢 明白了 版主真是热心啊!以后会常请教的!

网友:
原来这样,收藏

网友(2011-08-26):
还有这回事吗,我都从来都没有去理会他呢,照样出图,好像也没有问题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