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5000 能否打开 gerber数据?

楼主(2011-05-16):
我想确认做出来的gerber数据是否有问题,.PHD的格式文件用CR5000能打开吗?
要是打不开,一般怎么能打开gerber数据看基板各个层的图面。

网友:
方法很多 Cr5000有个工具叫 CAM検証 可以比较gerber数据和CAD的data
              在artwork里面可以读取phd文件 或其他RS274X格式的gerber数据
              用第3方软件打开phd文件

网友:
出gerber数据的时候也可以同时plot out

网友:
是CR5000做出来的gerber数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