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AM文件的后缀问题?

楼主(2011-05-16):
pads2007在导出CAM文件时有显示.pho /.rep/.lst/.drl这些后缀代表什么意思?开钢网文件时需要.PHO就可以了吗?做PCB板的时候全部都有的吗?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在生成的cam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提供给板厂就OK了.

网友A:
光绘文件(PHO),D码文件(REP),钻孔文件(DRL),钻带或网络文件(LST“这个比较复杂”)!
开钢网需要贴片文件
全部都要提供给工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光绘文件(PHO),D码文件(REP),钻孔文件(DRL),钻带或网络文件(LST“这个比较复杂”)!
开钢网需要 ...

贴片厂开钢网的话光绘文件(PHO),D码文件(REP),钻孔文件(DRL),钻带或网络文件(LST“这个比较复杂”)!所有的这些都要提供给贴片厂吗?这样不对吧*

网友:
给钢网厂 smdxxxx.pho和ddxxxx.pho
smd是钢网层
dd是钻孔层,一般拼板信息会在这层里。如果不在这层单说,别一概而论。
另外底层钢网是要镜像的,如果你自己做好了,就告诉板厂别再动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所说的全部都给工厂是回复做PCB板的问题,不是指做钢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