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自己做的PCI-E封装,导入PCB之后异常?

楼主(2011-05-16):
通过打开DRA文件是正常的。如下图mini pcie0
导入到PCB之后,调出来之后变成下图情况了。

网友:
没遇到过,不懂,高手出来解救一下

网友:
soldermask 和 paskmask 是不是画大了啊

网友(2011-07-20):
焊盘问题导致

网友:
把新的焊盘重新存一下就好了,然后再更新一下封装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