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在线路层铺铜的时候,是铺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呢?

楼主(2011-05-16):
我现在的公司流行整板动态铜,因为做的都是层数很多的系统板,铜皮的铺设细节要求不是很高,动态铜皮也确实很方便。

但我之前在一家大型企业却不是这样,明文规定任何单板禁止使用动态铜,铺设铜皮和避让的时候异常痛苦。想问下,动态铜和静态铜到底在可靠性上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动态铜会造成短路~所以。。。

网友:
    动态铜为什么会造成短路?不太明白

网友:
    小块的电源铜用静态铜铺完,最后的地用动态铜一次搞定,然后全部转成静态铜修铜。

我真不清楚为什么要禁止动态铜?
我觉得唯一的可能就是,动态铜的自动避让会在一些你不想要避让的地方也避让掉,结果让线宽变得很细,甚至打断形成shape iland。
我觉得按我的那种方式做,顶多是地有一些地方被打断,这个问题应该不大。
全手工避让太麻烦了,而且对于地这个最后铺的铜来说,没啥意义。

    至于说可靠性,我觉得DRC才是一切可靠性的最终保障,只要没有DRC,根本就不可能出连接错误。

网友:
    同意楼上

网友:
    同意楼上的观点!!!

网友:
    DRC是最终没问题的保障!!!

网友:
    动态与静态结合使用那是相当滴完美,最后统一change成静态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的意思就是说还是静态铜你放心一点了。

网友:
    如此看来,大牛们还是倾向于最终生成静态铜的

网友:
    一般最后才是要变成静态的,不过也有产家喜欢用动态..看人家怎么要求了..我们只是打工滴怎么要求怎么做

楼主:
    引用下cmos版主的一个比较好的解释:
    开始的时候可以是动态的,但最终都要是静态,动态会带来隐患。因为他随着你的设置而改变。而最终你check可能会覆盖不到。

网友:
    开始的时候可以是动态的,但最终都要是静态,动态会带来隐患。因为他随着你的设置而改变。而最终你check可能会覆盖不到。DRC是最终没问题的保障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