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 求助

楼主(2011-05-16):
对于LAY 完了线的板子。我想加以些文字信息。不知道在class 和sublclass 该选那个呢/

楼主:
class 是 package geometry subclass 是silkscreen?
还是class 是manufanturing subclass 是 autosilk ?
该选那个?请高手指教啊、他两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class 是 package geometry subclass 是silkscreen--选这个

网友:
package geometry silkscreen  通常在这层

网友:
不管在那层只要你的Gerber设置有添加对应的层次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