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很简单的关于line的问题?????????

楼主(2011-05-16):
就是编写skill的时候怎么读出line的完整path,而不是一段一段的坐标,
就是比如一个正方形,我希望直接读出 a:b  b:c  c:d  d:a
这样通过这个坐标list 画出来的就是封闭的正方形 而不是四段线段

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个板子上的图形 ,全部到另一个板子上,但是出现线的时候,我自动画上去的就不是封闭的了。

或者说skill函数里面有没有直接的函数是可以把两个线段链接起来的啊。必须要自动,fillet鼠标去点的不行。。。

有高手理解我说的是什么了吗???
急求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选取所有line时,用的是other segs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看到老大回复了,好激动啊。。。
没有,就是用lines选取的,
然后car一下 得到的就是几个线段的dbid了。但是就是想画成封闭连接的线段。。。。

还有就是一个比如说是子弹 bullet形状的 line 怎么样才能使得 半圆的线 和长方形的线 练成一条线啊。。。

哎,好多都不会,就在着手编,遇到太多问题了我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额,顺利解决了,我太笨了怎么没想到先得到path,再画线呢。
老是想着直接画线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