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水平走线时出现问题,求指教

楼主(2011-05-16):
    移动水平走线时,其他拐角出现90°垂直现象,但是移动倾斜走线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求高手指教…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是因你使用Slide命令的时候,Options面板中的Max 45 len:设的值太小了,设大一些,设个99999就不会出现这种形况了

楼主:
    还真没注意…………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