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水平走线时出现问题,求指教

楼主(2011-05-16):
    移动水平走线时,其他拐角出现90°垂直现象,但是移动倾斜走线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求高手指教……

网友:
    在右边Options下的Corners后面得选项就是修线时的角度选择,有90、45、Arc选项,你的情况应该现在后面是90度,想45度在后面选就可以了 你的,明白?

楼主:
    OK了,我找到原因了把MAX 45 len设置大一点就没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