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打不了过孔会是什么问题呢?

楼主(2011-05-16):
布局基本完成了,打通孔正常,打VIA1-2的孔时出现“ADD VIA FAILED”,有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?
是在BOARD STATIAON RE里面出现的问题,据说是跟 EXPDITION 的一样的
但在LAYOUT里面是可以打孔的,打好的VIA1-2导入RE也是正常的,但再打就不行

楼主:
我想通孔可以打,那应该是创建的盲孔(blind via)、埋孔(buried via)有可能会有问题

LIBRARIAN里面 盲孔(blind via)和埋孔(buried via)都是用“create buried via”来创建吗?

我现在学习的是手机板,如果6层板VIA1-2、VIA5-6用0.1/0.3MM,VIA2-5用0.2/0.5MM
VIA1-2,0.1/0.3MM 用以下设置对吗?
Drill Hole/Drill Size 0.1/Laser Drill
No PAD Shapes
SIGNAL Shapes/
       layer:signal    circle  Diameter 0.3
No POWER Shapes
No SOLDER_MASK Shapes
No OTHER Shapes

VIA2-5,0.2/0.5MM 用以下设置对吗?
Drill Hole/Drill Size 0.2/Laser Drill
No PAD Shapes
SIGNAL Shapes/
       layer:signal    circle  Diameter 0.5
No POWER Shapes
No SOLDER_MASK Shapes
No OTHER Shapes

我查看已经布好的板子,VIA1-2和VIA5-6用的是0.1X0.3X0.275,就是LAYER1的直径是0.3的,LAYER2的直径是0.275的,又应该怎么设置呢?
Drill Hole/Drill Size 0.1/Laser Drill
No PAD Shapes
SIGNAL Shapes/
       layer1:signal    circle  Diameter 0.3
       layer2:signal    circle  Diameter 0.275
No POWER Shapes
No SOLDER_MASK Shapes
No OTHER Shapes
如果以上设置是对的话,是否也适用于VIA5-6,不用再创建layer6:signal    circle  Diameter 0.3
       layer5:signal    circle  Diameter 0.275 这样的VIA

楼主:
打不了孔的,新建VIA好了,但不知道两层不一样大的应该怎么建
以上的设置只适用于LAYER 1-2层,5-6的还要建一个
不知道怎么才能通用
Drill Hole/Drill Size 0.1/Laser Drill
No PAD Shapes
SIGNAL Shapes/
       layer1:signal    circle  Diameter 0.3
       layer2:signal    circle  Diameter 0.275
No POWER Shapes
No SOLDER_MASK Shapes
No OTHER Shape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