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M350拼版出现的焊盘粘结问题

楼主(2011-05-16):
我做了两块小板子,为了节省费用,采用cam350 9.1.2(绿色版)拼版。
操作步骤:
1.导入第一块PCB
2.merge第二块PCB(map to layer时,点击by num)
3.放置第二块pcb
4.然后将第二块merge的打散
这时候观察第二块pcb,发现有几个焊盘变大了并且和铺铜连载了一起。重来一遍,放置PCB后直接查看第二块板子PCB,第二块的几个焊盘还是变大了,看样子和打散没关。

在merge的时候,出现了:
Like custom apertures detected:MARCO24,MARCO18……,Custom apertures with the same name are assumed to have same definition and are merged.
这个提示如何处理。

将第一和第二块pcb颠倒次序导入,都是第二块pcb的部分焊盘出现错误。
这是怎么回事?是操作的方法有误?

网友:
Like custom apertures detected:MARCO24,MARCO18……,Custom apertures with the same name are assumed to have same definition and are merged.  问题就是这个提示了.不同的D码定义了相同的名字,所以在导入过程中合并,并取了其中一个数值使用. 好像一层一层导入可解决此问题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我试试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