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等长线的时候,过孔如何计算进去?

楼主(2011-05-17):
大家好,我用pads做等长的时候发现加没加过孔线的长度显示是一样的,如何可以把过孔的长度也自动加进去啊?thanks!

网友:
低于10G的单板,过孔长度可以忽略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jimmy老大,请问一组需要等长的网络,在每个网络中间都添加了串联匹配电阻,有没有办法比较直观的看等长,而不是把每个网络的两段相加。

网友(点评):
在其他贴子中早已回答了相同的问题.按XNET的做法就可以实现了.将电阻两端的网络短接起来,完成等长后再更新网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