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差分线匹配问题!!

楼主(2011-05-17):
    当做差分线匹配的时候下边那个红条和黄条分别代表什么意思,求解答……

网友:
    走线时是动态误差提示
dptol是差分对对内的等长关系
rdly是几组差分对之间的相对长度关系

    话说16.3怎么显示不出来。。。就一个sphase

网友:
    sphase 就是2根线的误差

网友:
    楼主既然不知道什么意思,那请问约束是怎么设置的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