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怎样删除不用的PIN?

楼主(2011-05-17):
我知道allegro的严谨,有时为了方便,不想去更改原理图,想从PCB中直接操作,这种有办法吗?

网友:
不要这样吧,如果电路很复杂,那更不行,哪果电路图简单,即是简单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不要偷懒的好

网友:
用0焊盘替代就行了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,不过还是不明白,你能否详细点

网友:
据我所知,除了修改零件好像没其它办法,还有就是把你要去掉的PIN的零件加上Unfixed_pins属性,然后把要去掉的PIN移动到你不想看到的地方就万事大吉了

网友:
又没金钱砸到,再顶下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能偷懒,还是从原理图上着手吧

楼主:
呵呵,看来是没有好的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