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请教这个封装怎么做?在allegro中,谢谢高手指点。

楼主(2011-05-17):
外面是个环pad最为一个pin 里面一个通孔最为一个pin。请教各位在allegro中怎么能做出这个封装?
望高手指点一下步骤,谢谢

网友:
估计是“作为”吧?

网友:
没做过这样的,而且担心会drc错误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锅仔片开关

网友:
看看这个能否帮到你

环形焊盘做法(以锅仔片为例).pdf

网友:
先用SHAPE建焊盘
第一步:先画里面的小圆,保存好;
第二步:再画外面的大圆,中间挖空后,再挖个缺口保存好,便于单面拉线出来
第三步:用PAD建好焊盘封装;
第四步:建封装调第一个,输出0 0坐标,再调出第二个输入0 0坐标,就可以了。我刚试过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非常感谢,自己也研究出来了。

你介绍的第一种方法中,拉线原点重合选择shape走线,这样会有drc。
这里我补充一下如何避免:
在建立shape pad的时候坐标原点不要设置在(0 0)上就可以 。

网友:
我刚学会建封装,布线可能在一个月左右才学。

网友:
谢谢!学了一招。

网友:
我们公司封装有专门的人去做的,不过自己现在也正在学着做,正好路过,学习了,顶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