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让同网表显示不同的颜色?

楼主(2011-05-17):
各位高手,如何在allegro里让网络显示不同的颜色,便于走线?

网友:
assign color -控制面板中选NE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很好,谢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
我用的是15.5的版本,没找到assign color呀?能纤细指引下操作吗?

网友:
不好意思,15.5我还真不知道在哪里操作,

网友:
display--color--nets,然后根据需要设定不同net的colo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