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确定好叠层情况下,如何确定走线层的优先级呢?

楼主(2011-05-17):
12层板,如果叠层如下所示:
TOP
GND1
PWR1
SIG1
SIG2
GND2
PWR2
SIG3
SIG4
GND3
PWR3
BOTTOM
那么如果走线优先选择走在那层呢?或者能否给出一个走线优先顺序ne,最好能给出理由,多谢!!!

网友:
友情先帮顶一下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要先走那些特殊线,比如ddr,sata,clk等;然后普通线,最好电源

网友A:
目前按你的叠层sig2  sig4相对好一点,这俩个层参考的是地平面,但要注意不要和sig1  sig3有平行走线

网友B:
这个叠层有问题,忒不科学了

建议T
G
P
S
G
S
S
G
S

G
B

网友C:
建议如下叠层顺序:
TOP
GND1
SIN1
GND2
SIN2
POWER1
GND3
SIN3
POWER2
SIN4
GND4
BOTT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叠层有问题,忒不科学了

建议T

如果只有2,3组电源也许我会采用你的建议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如下叠层顺序:
TOP
GND1

我觉得你的power2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前按你的叠层sig2  sig4相对好一点,这俩个层参考的是地平面,但要注意不要和sig1  sig3有平行走线

避免平行线主要是针对相邻信号层而言的吧?

比如sig1和sig2之间以及sig3和sig4之间。

网友:
"我觉得你的power2有问题"    ?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是的

网友:
    top
    IN1
GND1
    POWER1
IN2
GND2
    POWER2
IN3
GND3
    POWER3
    IN4
    BOT
大家讨论一下这样可行度怎么样

网友:
    层叠不给力啊

网友:
    哎,看来看去还是楼主的堆叠可行..SIG2,SIG4走重要信号.参考层是GND.重要信号非得走低速层的话注意不要跨plane也是可以的

网友E:
    呵呵·这个叠层很有意思啊·
你要这样叠层的话·那重要信号·应该优先考虑走在SIG2跟SIG4了·以为这两个参考的都是GND·
SIG1跟SIG2,SIG3跟SIG4不要有平行走线·怕出现耦合·
怎么怎么看都觉得这个叠层很奇怪啊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呵呵·这个叠层很有意思啊·
你要这样叠层的话·那重要信号·应该优先考虑走在SIG2跟SIG4了·以为这两个参 ...

奇怪在哪里?

我觉得这个层叠还有一个需要讨论的地方是gnd1,pwr1和gnd3,pwr3的摆放顺序是否需要考虑对称,比如:
gnd1
pwr1

pwr3
gnd3

网友B:
回复 网友D:

没必要对称了。还是建议你用两个电源层  参考5楼叠层。按照你的叠层SIG1和3基本走不了多少线了
两层电源分割三四种电应该不成问题,小电源直接信号层了了

网友:
觉的还是6楼的好

网友:
两个电源层
top
gnd1
in1
power1
gnd2
in2
in3
gnd3
power2
in4
gnd4
bottom

三个电源层,top bottom不走长线,电源分割在power1 power3

top
power1
gnd1
in1
in2
power2
gnd2
in3
in4
gnd3
power3
bott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D:

没必要对称了。还是建议你用两个电源层  参考5楼叠层。按照你的叠层SIG1和3基本走不了多 ...

请问,sig1和sig3为什么走不了多少线呢?

网友B:
回复 网友D:

SIG1和3即不能和SIG2和4平行走线又不能跨对应电源层的分割线,所以能走的线不会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网友D:

SIG1和3即不能和SIG2和4平行走线又不能跨对应电源层的分割线,所以能走的线不会多。

规则这么严格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