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2007里面如何修改封装的名称

楼主(2011-05-17):
请教各位大虾们:
如何在pads2007里面修改PCB封装名称啊,比如原来的封装描述是:BGA169/P0.5/B0.27/THGBM1GXDXEBAI/TOSHIBA,这个描述比较长,我想修改成BGA169/P0.5/B0.27就行了,其他的都不变。
原因是这样的,我用orcad画的原理图,导网络的时候碰到问题,ORCAD导网络选择是{PCB Footprint},这个元件导入PCB没问题,能找到这个元件,如果用{PCB Footprint},{Value}这两项,发现PCB封装名称很长还是什么原因,居然找不到这个元件,比较郁闷,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这样问题的朋友,麻烦帮忙解答一下,谢谢!!

网友:
查看导出的网表
比较异常与正常 的差异点。

Pads网表  party type@decal
中的part type一定要在lib中存在,才能找到对应的decal

楼主:
ORCAD分裂元件如何更改封装,比如U1A,U1B,U1C,U1D,U1E.......,原理图上是一个分裂的元件,PCB封装怎么修改和添加封装

网友:
原理图分裂元件只是为了表达元件管脚连接网络。。根据封装PDF文件资料做一个完整的封装就行了。

网友:
选中元件点下面的COPY另存一个BGA169_长宽_间距,此命名方式适合用于通用此器件,不然会出现重名。如果有些脚位不规则,在后面加个IC型号.
SOP8_3.9_1.27
SOP8_4.4_1.27
SOP8_5.4_1.27
SOP只用写这三个参数就够了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BGA49_0505_0.65
BGA529_1919_0_80
BGA_AR6012(元件脚不规则)
焊盘大小可以不写,同样宽度PIN数焊盘都差不多大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LQFN128_1414_0.40
LQFP128_1420_0_50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