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这个封装怎么做啊【急】!!!

楼主(2011-05-17):
如图,我不知道怎样制作这个封装
问题1:D是多少
问题2:有多少的引脚
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如何得出的,请给出计算过程

然后就是这个封装的制作过程
求详细过程包括数据的使用

拜托了~~~~~

网友:
用Altium Designer 封装向导做啊,里面它会提示你输入这些参数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是标准封装,在封装库里找一下就有,不用自己画。如有特殊要求可以参考如下尺寸画:
焊盘尺寸80*24mil
焊盘中心间距50mil
双列焊盘中心间距380mil
至于多少引脚要看你实际使用的块子有多少脚,每对引脚增加长度50mil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就是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些数据

哪些数据有用

哪些没用

还有在向导的时候应该输入哪些数据才对

以及边框的宽度是多少

嗯,我这个图是一张卷子上的

我还是不知道有多少引脚

但是答案上有24个

可是没有说明为什么

就说有图可得

可是我就是得不出

网友:
感觉有点扯淡!很多封装的相关尺寸跟lz贴出来的是一样的,其他尺寸才是区分条件。没有那些条件,D或者pin number,哪还搞毛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额....................这个是一份DXP高级考试的试题上的
给的条件就这么多
我也在困惑中

网友:
只要知道是多少个管脚就可以做出来了...

比如为14个管脚,每边各7个.脚距为1.27

那D可以粗略为:7x1.27+1.27+1.27

网友:
有N个引脚,D是可以算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