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孔类原件的引脚是不是不一定要加PASTEMASK层的

楼主(2011-05-17):
如题,我想是不是PCB加工的时候表贴原件和通孔原件的焊盘不是一起加工的
所以表贴的元件需要PASTEMASK层,而通孔类的有begin layer和soldermask就可以了?

网友:
只要是需要焊接的,都要有soldermask层,pastemask层只是表贴时做钢网用的,他仍然需要soldermask层

网友:
准确点说是不用

网友:
是一定要的吧,pastemask层是钢网层,不要怎么上锡哦,soldermask层是绿油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