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操作求助

楼主(2011-05-17):
 图中左侧有飞线连接的元件看不见,用JUMP 命令跳过去什么都看不见,但PCB中有相同封装的元件看得见,不知道什么原因,还请高手指导,谢谢!

网友:
    你用CTRL+A全部选中  然后把它们拖出来就OK啦

楼主:
    谢谢你指点,现在弄出来了.

网友:
    我也有过同样的问题,后来就是全部选中拖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