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!请高人回答原理图和PCB交互显示高亮!

楼主(2011-05-17):
原理图中选中元器件在PCB中是显示高亮的,但allegro中选择hilight命令,find下勾选nets或者symbol,点击器件并不在原理图中显示高亮,不知道什么原因;请高人指点一下,非常感谢!!!

楼主:
我自己分析可能是有些相关设置没勾选造成的,但没找到相关位置;

网友:
在原理图中这样做一下看行不行

网友:
选中元件,后单击鼠标右键选PCB EDIT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用的是15.5版本的,谢谢!!!

网友:
呵呵,真不好意思,以后发贴最好还是注明下版本,由于版本的不同,操作上有很大不同

网友:
好像不行哦,没见过别人这样用过

楼主:
是可以这样互相显示高亮的,我的原理图和PCB以前是可以的,口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行了,所以问一下。
谢谢!

网友:
我有时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,有时又是好的,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?

楼主:
等高人回答!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pcb是最新netin的就可以,还有netin完原理图目录下产生的文件不要随便删除掉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重新导入netlist,但是还是不行;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是用第一方网表netin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"第一方网表"什么意思?没看懂,麻烦您解释一下;

另外我一直是原理图和PCB一一对应,没有两个原理图先后导入过一个PCB中的;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样输出的就是第一方网表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地方勾选了,没问题;
我修改了PCB名字,重新生成netlist,导入PCB中也不行,崩溃了!!!

谢谢高人耐心细致的回答!!!

网友:
163在PCB的高亮下命令下,框选原理图就是了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我用的是15.5版本的,谢谢!

网友:
能说下你netin的步骤吗 ?你用的哪种方法netin的?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
网友:
allegro的filter里symbol和comps都有选吧?

网友:
pcb要放在physica目录下,同时要用Layout打开PCB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我之前的PCB是可以的,但没放在physical目录下;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帮忙和关注,但可悲的是问题还是没解决;

网友:
    你是不是开了不只一张图,如果是这样captrue有时候会认不到你操作哪张图..也是就会失灵了..你全部关掉,单开你要操做的PCB和原理图..应该是可以了

网友:
    赐教一下,刚刚我试过在PCB中显亮元件,但是在原理图中是不会选中的.你是怎么做到的..
我一直都用在原理中选中,PCB中显亮这个功能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