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pture title block 怎么实现自动分配页码

楼主(2011-05-17):
capture title block 怎么实现自动分配页码

网友A:
Tools -> Annotate .   他除了自動編輯零件的編號,也會自動幫你編輯 title block 的 Page Number and Page Count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ools -> Annotate .   他除了自動編輯零件的編號,也會自動幫你編輯 title block 的 Page Number and Page ...

我什么我没有这个菜单选项?

网友:
在菜單上面一定有的

网友:
annotate需在.dsn下才能打开

网友(2014-11-27):
先顶后下是个好习惯。 title block sheet code assign

网友(2015-06-16):
顶~~~正好需要,多谢多谢啦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