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网络表错误问题(新问题)-————————-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1-05-17):
#248 ERROR(SPCODD-248): All physical pins are common in section 6 of physical part 'EP2C35F672_FBGA672_OPT1_EP2C35F'.  Each section must have at least one non-common pin.

求高人指点!!!!是神马意思啊???

网友:
将该器件任何有关con2x25(2_0.0mm).normal  CON2X25(2_0.0mm).   后面有小数点的都改成下划线试下。

网友:
    封装中有非法字符。

网友:
    括号去掉,中间那个X如果是英文X没问题,如果是数学乘号也去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 已经弄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 已经改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嗯 已经改过了 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