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器件定位不准确

楼主(2011-05-17):
如将元器的执行MOVE后,输入X0 0 ,最后F4查看元器件位置时发现该元件不在原点上,与元点有一定的偏差

网友:
point:选择body center

网友:
我觉得先 i pin 的坐标,然后按user pick找相应的位置放比较准确。因为有零件的Body center建的不一样(又在第一pin的,也偶在零件中心的),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同一个元件,body center是不会变的。你说的有的在第一pin,有的在中心的是origin,即元件的原点。

网友B:
的确如此。 以前总认为第一脚定义为原点方便,现在才发现body center 的作用。

全改为中心定义元件原点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的确如此。 以前总认为第一脚定义为原点方便,现在才发现body center 的作用。

    全改为中心定义元件原点。 ...

如何精确将坐标原点定在元器件中心是个大问题

网友:
    俺我遇到个这种问题,学习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