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allegro 16.3 PCB 画好了 有没好方法出贴片图

楼主(2011-05-17):
谢谢

网友:
楼主说得是什么呢,我不明白

楼主:
就是出元件值   或者序号

楼主:
把每个 元件 值放到元件上  打印出来  给焊板用

网友:
这个要看你做零件的时候有没有把Value加上去,有的话就可以显示出来,没SKILL的话估计要一个个去摆放,我建议你就把丝印和序号打印出来,人工用笔把每个元件的值写上去还快点。

网友:
没钱袋砸到,再顶一个看看有没?

楼主:
搞这些值/序号 、就是没 PADS 爽  真麻烦

网友:
这有什么好方法呢,就是常规方法

网友:
焊接时点选同值元件高亮,看屏幕焊板子。

楼主:
这也太慢了 。 焊板的也不懂这个软件  呵呵

网友:
加工图也可以在orcad里打印呀,如果在allegro里元件封装必须有value添加

楼主:
已经在搞了

网友:
楼主应该说的是装配层。 画则有,默认是没。

正规的PCB都是有这么一层的。 打印出来后 封装外形 标号都是清醒明了。

这一层还有个作用就是能建议焊盘放上器件后的效果。 新手无需关心这些。

网友:
楼主问的是出贴片图吧,只要把pastemask、丝印层给贴片厂家做钢网即可。

网友:
ALLEGRO出贴片图很爽很快的呀分分钟搞定.

楼主:
现在搞出来  元件值 字体线很细哪里可以改 的到    还有我序号也是 有的字体大  有的字体小

网友:
    不要藏着,分分钟搞定的话说说怎么搞定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edit>change,option选中Text block,Text block选择合适的block

网友:
    15楼出那个图,前提是出netlist时出了value的属性,打开component -->cmpval-->assembly top 。

网友:
    元件值的那一层是需要自己添加的,默认是没有的,这个是根据工程师的要求来的,一般好像没有特别的规定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