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allegro 16.3 走线问题 ?

楼主(2011-05-17):
走线经常这样:比如电阻2 头的线都走线好了,现在需要移动下元件那么电阻2 头线要从新走下,老是残留原来的线,    要是你不移动元件从新走线 原来的线就会不在,搞不懂了, 有高人知道不   我走线设置应该没问题吧

网友:
应该是这样的,画线时option里有个Replace etch选项,如果你勾选了该项,重新从Pin出线时可以替代原来的线
移动零件时option中有两个复选框:如果勾选Ripup etch时移动零件,和该零件链接的etch会被删除;如果勾选stretch etch时移动零件,和该零件链接的etch会跟pin一起动;如果两个都不选,移动零件时原来的线头会留在板子上。

楼主:
你说的是对的      我是移动元件是用:place manual  -H 移动元件  就会出现你说的这样(如果两个都不选,移动零件时原来的线头会留在板子上。

网友:
刚试一下,不错,学习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