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将99SE的DDB文件转换后用PADS9.2打开?急在线等

楼主(2011-05-17):
怎么将99SE的DDB文件转换后用pads9.2打开?急在线等

网友:
能直接转吧,pads2005都可以

楼主:
什么意思

楼主:
有没有方法啊高诉我谢谢

网友A:
    组件里面有个translator可以把ddb文件直接转成pads9.2

楼主:
    不行啊,里面的网络和走线都乱了啊怎么回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组件里面有个translator可以把ddb文件直接转成pads9.2

    不行啊,里面的网络和走线都乱了啊怎么回事

网友:
    是有可能的,2个软件的层结构不一样,特别是bga封装不容易对起来。我搞过比较麻烦!

网友:
    与其在线等,还不如先将文件放上来,再等/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5708-1-1.html
看看你跟我以前遇到的情况是不是一样

楼主:
    不一样的我是99SE的转为9.2的打开,你的和我刚好相反

网友:
    這樣轉基本上鋪銅都會變成2D Line !PAD 大小有時也會變超級小!!9.2有內建轉檔程式;不過還是不建議這樣轉;因為轉出來有看到問題還好;沒看到就.....

网友(2011-08-05):
回复 网友B:

    大家看下這是什么。

网友:
    pads9.02安装中有一个TRANSLATORS可以转换。

网友:
    好像还是不行吗,那个好像不能直接转DDb的文档吧!

网友(2012-10-17):
引用 网友A:
组件里面有个translator可以把ddb文件直接转成pads9.2

请问是那个啊 发个截图啊 谢谢

网友C:
TRANSLATORS 用这个具体要怎么转换 请高手指教啊?

网友:
    转是可以的,但不能百分百的OK,而且转换后,自己最好是好好检查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TRANSLATORS 用这个具体要怎么转换 请高手指教啊?

    把图发给我,我帮你转下;具体点击translator的执行文件,把DDB文件加载进去,转换就OK了,不过叠层要看一下是否错了,有时会错,还有BGA封装会有问题。

网友:
    转换必然有问题,无所谓translator,直接用软件9.3可以import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    把图发给我,我帮你转下;具体点击translator的执行文件,把DDB文件加载进去,转换就OK了,不过叠层要看一 ...

    麻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麻烦了

    我qq是2545512572,请注明eda365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麻烦了

    已经转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已经转了

    已经加你了

网友:
    我的9.4可以直接导入protel的DDB文件和PCB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