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铜皮与TH PIN连接方式的问题

楼主(2011-05-17):
今天画了块板子,背面铺铜用的create plane---->GND,排针上的TH  PIN 与铜皮的连接方式
是四条竖直的线,以前画的都是全连接的,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设置的啊,感谢。。

网友:
在SHAPE里最下面一个菜单里,点开后设置如下图:

最上面的贯通焊盘的连接选项,中间是贴片的,下面VIA是过孔的。

网友:
乐于助人但没分拿啊,唉。。。

楼主:
谢谢回复,
非常感谢。

网友:
    TH  PIN
SMD建议十字连接哦!

楼主:
    那十字连接的时候,连接线的线宽能不能更改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:
    这个贴中happy真是狂得分啊

网友:
    呵呵,难道都是为了得分,不是乐于助人吗

网友:
    回答得很好,我慢了好多..看来大侠们都是盯着人家发问

网友:
    我们一般会把电源和GND设成MIN_LINE_WIDTH    = 20 MIL,这样你避成十字通道的时候就不用特意去改了

网友:
    全连接焊接困难

楼主:
以前有看到过,铜皮跟SMD焊盘全连接,然后又挖了几个Void,以前一直很困惑
应该也是散热考虑的吧。。

网友:
一般DIP元件的PIN脚全部填满的话,维修或焊接元件比较麻烦,建议用十字通道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