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木有在w7下装cadence的?

楼主(2011-05-17):
下了很多cadence的学习资料,也借了几本书,悲剧的是cadence15.7软件却装不上,licence总是有问题加载失败 有木有在w7下装cadence的?  难道w7不兼容吗??

网友:
有,可惜没成功。

网友:
在win7 64下用没有问题

网友:
我的win7 32位没有问题啊,版本是16.2的。。

网友:
    16.3  hf26  win7  32

网友:
    win7  _32和_64都可以呀?!

网友:
    16.3~~~win7上安装!!
安装15.7,服务器启动会有问题~本人也没有安装成功过!!!

网友:
    win7 32 16.2/16.3 hf29均没有问题

网友:
    应该还是设置问题

网友:
    直从16.2起我一直在win7下用

网友:
    win 7  64beta   15.2   o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.5   ok   能用,但是不能导Tools/Reports,不能出NC Drill...原因不明~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.2   fail   license 无误,Report 是不支持64beta系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.3   fail   license 无误,Report 是不支持64beta系统。

    个人认为大家还是换32beta的系统比较好~
兼容版本多一些~~

Win7  32beta  15.2  15.5  16.2  16.3都使用正常,出gerberout正常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win7 32位 16.2 16.3都裝了,沒有問題

网友:
    win7 x64 15.7 安裝ok
有兩種方式
A:先依照xp的方式安裝,LICENSE 安裝時會錯誤可忽略他,完成後最後因為license 會錯誤,而無法開啟,直接找已在xp安裝正常並使用龍老大破解的好的版本,直接把C:\CADENCE 那目錄COPY 到WIN7  覆蓋他.

    B:同一台電腦同時有XP與WIN7 OS ,在WIN7 安裝後退出,在進XP OS 使用龍老大破解去破解裝在WIN7 的ALLEGRO 即可.

网友:
    16.3  win7上安装成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