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llegro PCB editor无法动态显示网络名称(解决方案见5,9,10楼)

楼主(2011-05-17):
本来将鼠标移动到一条走线上时,应该出现一个浮动的小窗口显示该条走线的网络名称,现在鼠标移动到走线上却没有任何显示(如图),请问在哪里可以设置啊?多谢多谢

问题已解决,请看5,9,10楼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现在是上面那样,我想让它变成下图这样:

网友:
选net 不是选 cline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是这样吗?已经试过了,不管用呀

网友C:
在这里设置 Setup -> Datatip Customizations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这里设置 Setup -> Datatip Customizations...

非常感谢cotterie同学,按你说的,问题已经解决,多谢~

网友:
    謝謝大大的指導,又學到新東西了,感恩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悲剧的...新的问题出现了
昨天按照你的指示,在笔记本上解决了该问题。今天用实验室的台机,对Setup -> Datatip Customizations...和setup-->user preferences-->display-->datatips-->disable_datatips 都分别进行了设置,任然无法看到期待中的datatip......请问还有其他地方可以设置吗?还是电脑的问题(我问了实验室其他人,纷纷表示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。真坑爹)?

楼主:
    各位,经过本人不懈的努力,问题已经解决,解决的方法在学术上本人也说不清楚,但是在工程上就是color一通乱设,Datatip Customizations一通乱设,setup-->user preferences一通乱设,然后重新启动,问题就解决了。我曾尝试多实验几次整理一下思路分享给大家,无奈每次随便一弄就又没法用了,各种诡异,太费时间了,建议大家软件能用就行了,如果不是想往深了研究的话,最好不要瞎鼓捣......

网友:
    楼主真是历害呀,

网友(2011-08-07):
    不用乱设置,文件刚打开的时候可以显示datatip,后来操作了几个命令之后就不能了(比如hilight一些网络之后),然后关闭文件再打开又可以,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bug 。。

网友(2011-11-09):
    我用的是16.3的版本,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按照本帖介绍的方法都设置过了,没见效。
正没招时,偶然想起来更新过MSN和搜狗输入法软件,于是将这两个软件卸掉,重启电脑,再开PCB Editor,哈哈……,功能恢复了。

网友(2012-08-10):
    本人也碰到这个问题 ,已经顺利解决,谢谢前辈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