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designer中的CES何Expedition中的CES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1-05-18):
DXdesigner中的CES何Expedition中的CES有什么区别?
为什么我在Dxdesigner中打开的CES和在Expedition中打开的CES不一样?

网友:
除了setup中有几个选项在expedition是灰色的之外,本质上这两个东西没有区别,它们都可以建立规则,在dxdesigner中还可以用于提取拓扑用来仿真,定义拓扑结构等,让你在还没有生成pcb之前就先把规则定义好!之前的dxdesigner版本中是没有linesimlink的,仿真的拓扑靠ces提取

网友(2011-11-28):
借楼顺便问一下,05中,在pcb的CES中设置了拓扑结构,那么这部分拓扑结构的信息对应layout文件夹中CES的哪些文件呢?很想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