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才能把库建的标准点啊!

楼主(2011-05-18):
怎么样才能把库建的标准点啊!从原理图传过来的参数!包括元件参数,封装,位号,我打算封装名称不传递,这样我把ref des放在top-silkcreen!而component  value放在assembly-top!这样搞好不好!

网友:
allegro好像ref必须在silkscreen和assembly层都有。value有没有都可以。这样你可以把value仅放置assembly层,出光绘时仅选择silkscreen。

网友:
最重要的时自己搞个命名规则

网友:
SOP8_3.9_1.27
SOP8_4.4_1.27
SOP8_5.4_1.27
SOP只用写这三个参数就够了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BGA49_0505_0.65
BGA529_1919_0_80
BGA_AR6012(元件脚不规则)
焊盘大小可以不写,同样宽度PIN数焊盘都差不多大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LQFN128_1414_0.40
LQFP128_1420_0_50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4楼说的对,支持一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