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【探讨】带状线的参考平面被分割以后对于阻抗的影响

楼主(2011-05-18):
对于一根带状线,如果其中的一个参考平面不是完整的平面且该带状线跨分割线,那么该跨分割的情形对阻抗有没有影响?如果有,那么影响程度有多大?因为我们在进行阻抗控制,用软件算线宽及线间距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分割线的影响。

楼主:
英文的都写好了,准备问SI-list上的一些大牛们,但又怕自己对阻抗的认知不够深刻,邮件发出去会被笑话,现在这里问下了。。

网友:
跨分割影响从大的来说分为2个方面:

1.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方面的影响
   如你所说,会造成阻抗不连续,会产生反射,造成信号质量的问题.

  跨了分割还会,产生很多个谐振点,特别是在某个频点,如果信号的频率和
平面谐振,将会带来很大的电源完整性问题

2.emc方面的影响
  跨分割造成回流路径断裂,会在平面上形成电流环,导致EMI的辐射问题.

网友:
所以我们一般能不跨分割,那就尽量不要跨分割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你没明白我的意思,不跨分割的道理都懂,而且我所的那种情况并不是你所说的那种跨分割。

我的意思是,其中一个平面被跨分割对于带状线的阻抗影响。所谓带状线,那必定有2个参考平面,其中的一个平面被跨分割了,但它还有一个完整的平面作为回流路径,我认为这种情况不能算作跨分割吧。我只是就这种单边的跨分割问问阻抗与2边都是完整的有什么区别。

网友:
上面的图就是验证的带状线的!如你所说:2个参考平面,一个完整,一个跨分割,而且这个分割,还分了是否是同一个网络!
写出结论前没说清楚,不好意思!

网友:
我觉得还看具体情况,如果信号线到非完整平面的间距大于(最好远大于)完整平面的间距,那跨分割的对阻抗的影响就小很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,感谢shark4685版主的热心解释和仿真支持,赞!

现就你的仿真结果做一点我的分析:
1.衰减:
        直到3.6GHz才到-1db(个别谐振极点先忽略),到8GHz才会衰减到-3db,图中可以看到两边都分割且没有电阻的谐振极点很明显,有一个频点是在1G以下的,单板信号的频谱只要到了这个地方就一定会有问题

2.单边分割与无分隔的区别:
        可以看到两个图中的区别都不是很明显,上面一个时域中的图的振铃很明显的是两边都分割的,而其余两个波形都很接近很平坦。然后频域中的S参数,我的理解是对比绿线和蓝线,区别也不是很大。

3.我的结论,从信号质量上看,单边跨分割的影响因该是比较小的,在1GHz以下应该说是几乎一样的。(如果你的仿真是可以足够信赖的话)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嗯,这个知道,信号的阻抗参考和回流都是优先选取最短路径。我发这篇帖子的目的就是要探讨:在两个参考平面与带状线间距差不多的情况下,单边分割到底有多大的影响。

因为这几天没什么大的设计,将之前做的一块大板打开随便看看,共16层,几乎没有哪个层的信号做到了带状线两边都是完整平面的,又都是有阻抗要求的信号线,故有点疑问。

网友A:
也是巧合,恰好这段时间也在研究跨分割,本想得到一个很好的(跨分割严重影响信号质量)答案,
但实际上跨分割(少于2个,且有另外个参考平面)对信号得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,特别不是在特别高速的情况下.
最大的影响估计是在PI跟EMC方面.可能让设计者不能接受.

继续分享下完全跨分割(没有另外的参考层),我们得到得结果:

    平面完全隔开后输出波形没有直流电位,即相当传输线中串联AC耦合电容的效果
      这个可能我们平时得设计要特别注意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哥们,你口误说反了...

网友:
请问一下 版主主是不是用 SIMAVE做的参数提取?  那时域分析是用的那个软件?
对于楼主的这句话 有一点不解
平面完全隔开后输出波形没有直流电位,即相当传输线中串联AC耦合电容的效果
平面完全隔开:是指的 PCB上的全部平面吗  还是只是相邻的?
另外,如果版主真是用的SIWAVE提取的 S参数,之后再做时域仿真的话
那么 这种情况下用SIWAVE提取的这个 参数就是不准确的 版主是用的HFSS
还请楼主指教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改过来了,多谢提醒.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请问为什么siwave在这种情况下提的S参数不准确呢?

网友:
时域分析工具是Hspice,选取了一个谐振点的频率,模拟最坏的情况..
平面层隔开是指上下两个平面同时跨割断分割...这种情况在设计中比较少见...

网友:
呵呵 siwave 的求解 类型和 SIGRITY POWER SI 类似,但是因为SIGRITY POWER SI 先在老美哪里 注册的版权,所以siwave侵权,每年要赔上几百万美元!
 这两种软件都自称是2.5D 仿真,也就是传输线是2D的,而平面层是3D的,组合到一起,就是2.5D, 这样一来,软件就会认为 传输线在Z轴方向的磁场是均匀分布的,所以说要想提取一端传输线的S参数,就必须满足,其下的参考面是完整的,否则,软件就会计算有错误,这种情况的S参数,只能由HFSS产生,

网友:
问题儿童,似曾相识!!

网友:
呵呵 我是慕Shark4685大名 而来,以后还请版主多多指教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指教不敢!多多交流对大家都是有利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也是巧合,恰好这段时间也在研究跨分割,本想得到一个很好的(跨分割严重影响信号质量)答案,
但实际上跨分割( ...

没有直流信号波形还这么好?怀疑你的模型问题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E:

信号源是标准的,线就一对直接过去,能有什么影响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E:

信号源是标准的,线就一对直接过去,能有什么影响!!!

如果是微带线,会是同样的结果嘛?

网友:
还没试过微带线!有空了再过来弄下,再试
下HFSS的情况.谢谢大家的意见!(出差中....)

网友(2018-09-16):
好帖子别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