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用dbdoctor这个工具修复PCB,DRC会减少

楼主(2011-05-18):
为什么用dbdoctor这个工具修复PCB,DRC会减少

网友:
我遇到的情况是铜皮避让有问题,特别是间距,所以当板子有数据错误的时候drc要多

网友:
    这个不用管吧,你只要把能改的DRC搞掉就OK

网友:
    dbdoctor----本来就是数据修复的意思,所DRC也会减少。

网友:
    不是有吧,在RUN DRC的时候,有错误提示不用管吗???:

网友A(2011-08-31):
    dbdoctor这个工具是安装自带的,还是要在去下载的?我怎么没有找到这个工具?谢谢!

网友:
    画好电源地层分割线,分合板子后,最好做下dbdoctor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dbdoctor这个工具是安装自带的,还是要在去下载的?我怎么没有找到这个工具?谢谢!

自带的啦,在tools里,数据医生,故名思意,当然是可以修复些一定是要修复才可以的东西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