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老自动丢过孔是为什么?

楼主(2011-05-18):
    pads老自动丢过孔是为什么?有时候重新铺铜就会丢过孔,或别的什么操作?这是为什么?是我自己误操作?还是软件自身的问题?

网友:
    把过孔stitch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    看看过孔属性。注意一下丢失的那些过孔是以什么方式添加的。比如我一般是过滤器选net,然后点一个器件的焊盘,添加过孔。
    我极少遇到丢失过孔的情况,没什么好思路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老大,那连接性检查的时候会报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样连接性检查的时候会报错的。

楼主:
    想写一个自动排位号的脚本,手动调太麻烦了,还浪费时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是选NET,右击ADD via的方式添加的。

网友:
    过孔丢失了,连接性检查不会报错吧。
    不过我flood的时候从没丢过。你要是连这也丢,那还是好好查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本来是很多过孔,结果就给留了一个,我都郁闷了。

网友:
    给你支个邪招吧,把你丢失的过孔,和周围的某个东西一起选中,比如旁边某个走线,或是某个不会丢失的过孔。都选中点右键,选make reuse。把他们组合成一个reuse type。这样组成reuse type后,若想单独删除reuse type中的某一个内容,都会被提示不可删。
然后你再试试flood会不会丢。

网友:
    如果这样操作后如果不会丢孔,你就可以这样用下去,虽说麻烦点,但是在你找到原因之前,或许可以顶一顶。
最好反复尝试几次,以确定除了操作麻烦外,有没有其他负面效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恩,好的,谢谢老大啦!!!

网友:
    是不是pads2007版本如果是就是有这个问题的。用pads2005就没有问题

网友:
    我也丢过  不知道咋回事  只能stitching住了
你看你这帖子运气不错啊   各种奖励啊  呵呵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stitching的话在连接性检查的时候,会报错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哈哈,我没注意,刚发现。

网友:
    过孔的报错跟是不是stitching没关系吧。我这边过孔全部stitching,检查时就是有的报错有的不报错。不知道什么情况也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我也弄不清楚,总之有的话会报错,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到底是操作不当还是软件问题。

网友:
    过孔报错那个是这个版本的bug,不知道咱这是2007sp几的,听说2007sp4就没这问题了。不过应该不是stitching的原因。

网友:
    我也常遇到丢过孔,没办法,只好在添加时将过孔上胶(在OPTION中设置 ),好象2007这种问题较多

网友:
    你把过孔用线再连起来  就不会丢了

网友:
    再导入网表的时候可以stitching,再检查连通性的时候可以取消stitching,再就靶VIA粘住或锁住,即可解决!

网友:
    你的版本应该是pads2007sp1
这个版本是BUG最多的一个.同时BS一下MENTOR公司
    建议你用pads2007sp4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JIMMY 老大    pads2007有没有从sp1升级到sp4的升级包   还是只能重新装sp4?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    哦,这个原因啊。谢谢jimmy老大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咱用这个应该是比较低级的2007了  呵呵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恩,应该是。要不用9.2?

网友:
    必须先锁定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
    那要是删的话不是很麻烦?还得解锁定。

网友:
    那如果不锁定的话,一不小心就会把不该删掉的孔给删掉了。比如gnd网络的所有过孔,本意你是想删除选择某一个孔,结果呢,是全选状态整版都给删掉了。

网友:
    只能加  不能删  删一个过孔 就会丢 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看看过孔属性。注意一下丢失的那些过孔是以什么方式添加的。比如我一般是过滤器 ...

    我也是这样做的,管用。

网友:
    我刚学的时候也常丢过孔,就要完工的作品,一下子地过孔全没了,后来吸取教训,现在彻底不丢过孔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