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检查同一个网络过孔重叠或者靠的过近的skill啊,多谢了

楼主(2011-05-18):
有没有检查同一个网络过孔重叠或者靠的过近的skill啊,多谢了
零界值via焊盘与焊盘相切
比如一个 20焊盘直径12孔径的过孔与一个
               10焊盘直径4孔径的激光孔

(20-12)/2+(10-4)/2=7mil

在使用20/10和12/4两种孔的时候这里的零界值就是7mil

有没有这样一个计算过孔太靠近的skill呢?

零界值可以手工设定更佳

楼主:
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大多数ECAD软件的缺陷吧

网友:
这个可以在约束规则里面设置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找到该约束项了,但是不明白其中的意思,能否解释一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