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徑drill設定

楼主(2011-05-18):
    想請問各位大大,如果DIP零件PIN腳實體大小為0.8mm,datasheet上又沒有PCB LAYOUT建議圖面,
    想請問各位大大一般鑽孔大小會加大多少呢?

謝謝

网友:
    PIN腳實體?你是Regular Pad的尺寸么?
还是指你板子上的孔的大小?

一般情况都是根据Drill  Size来确定Regular Pad Size。。。
从Regular Pad Size往回推算的...除非你们公司自己的rule来做,可以推算,不然很难,不准确。

    建议你去跟厂商要一份详细的datesheet。

网友:
    每个公司做Pad的rule是不一样的~~~
我现在来到新的公司,就面临这个问题~~困惑ing。。。

根据我这边的经验是:

    1)      Drill   Size       = 0.6mm 左右
            Regular Pad  = 0.8mm   左右

    2)       Drill   Size       = 0.8mm  左右
                Regular Pad  = 1.181mm  左右

      *仅供参考*

楼主:
    是指孔的大小,因為圖面上只有標示實體尺寸,沒有建議尺寸,我怕如果以實體尺寸來建的話,到時候PCB會不好插件,因為一般建議尺寸都會比實體尺寸來的大一點,所以才想請問各位大大一般都是加大多少MM

謝謝

网友:
    噢~一般是不给建议的regular pad size的

    如果确定是Drill size       =  0.8mm      = 32mil
    那么          Regular Pad = 1.2192mm = 48mil

    我们这边是这样的数据

网友:
    一般情况下是手工插件是孔径+0.2m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动插件是孔径+0.4mm;

网友:
    支持6楼,回答正确